AD转换后,电压值跳动大,大家有没有好的抗干扰方法?

楼主(2021-01-08):
AD转换后,电压值跳动大,大家有没有好的抗干扰方法?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首先看跳动多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设计,画板,外界干扰,排除这些因素后,对于合理范围内的软件滤波是必备的

网友:
    低速AD可以滤波。

网友(2021-02-19):
    RC滤一下看看、进MCU加1000p看看效果。

网友:
    软件滤波吧

网友:
    分压电阻的值不宜过大,匹配ADC的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