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2021-01-08):
看了许多开端电源视频,但这个咋不一样。图中有一两个元器件我扣掉了,看其他视频都是整流之后的电路,但这个在没有整流(问号部分)时一部分电路走到了2a165其中6脚,高手能分析一下这部分电路和作用吗?

网友:
这个看起来复杂

网友A:
    给IC提供一个启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IC提供一个启动电压

启动电压我看其他视频也是整流之后呀,这个还没有完成整流就接到电源管理芯片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IC提供一个启动电压

    启动电压我看其他视频也是整流之后呀,这个还没有完成整流就接工程电源管理芯片中了

网友:
    提供启动电压的,为什么这么设计就是厂商的事了,厂商: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电压我看其他视频也是整流之后呀,这个还没有完成整流就接到电源管理芯片中了

是的,没错的。
    像我们这边设计输出功率大的,一般在整流之前给PWM IC提供启动电压。

网友:
    啟動電壓 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