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可以根据光绘文件导出各个元件封装吗?

楼主(2021-01-08):
cam350可以根据光绘文件导出各个元件封装吗?

网友A:
    不能  cam350是按层打开文件的  可修改每层上尺寸有关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  cam350是按层打开文件的  可修改每层上尺寸有关的参数

那可以查看元件的具体封装吗?要怎么查看?

网友:
    不能,  只能测量封装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