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被蹭了,密码还被改了,我的天,怎么办?

楼主(2021-01-08):
还没搬家前,常常出门会碰到有人坐在我家附近蹭网,
进配置一看就会发现多了好些手机连着我家网。也有那种长期偷网大户,还大肆下载,搞的我班都没法好好上,后来我一气,设置白名单,只有白名单内的才能联网。不过也有误伤,比如有客人来了,ε=(′ο`*)))网用不了,得临时开。家里人换手机了,再添加。

虽然网不再被偷,但是也增加了附加工作,这个还是有点烦的。一段时间没偷了,后来我们把白名单的设置给放开了,想着久了附近人应该都知道我家网用不了了。

结果问题来了,不仅偷网,密码还被人改掉了。我的天!!!这是被黑了吧~最后找了电信处理好了。。

唉~还是得多长点本事才行。管管我也是个倒霉蛋。

不过,真的只是因为我倒霉这么个原因吗?

话说,大家有被蹭网的经历吗?或者,有蹭网的经历??

如果碰到蹭网的,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网友:
    楼主,也经常被蹭网嘛?哈哈哈,我们家也是,我是隔一段时间就换密码。要不然网被蹭的厉害。

网友A:
    复杂的密码,一般就破解不了,另外可以设置隐藏wifi,如果实我,我会把所有蹭wifi的全部限速1k,就让他连吧!

网友:
    一是密码强度高一些,别人短密码,常见密码,字母数字特殊字符,至少十几位,对付一般字典攻击的,还有什么wifi钥匙之类的,  二是隐藏wifi,别人搜不到,就是需要手动输入wifi 信息,     基本上可以房主90%的人了。。  再就是后台可以上去对于蹭网的,可以按mac地址拉黑就行了,  迷得默认路由器密码需要修改的复杂一些,否则米重置了,密码也是默认的,后台很容易上去,修改一下wifi密码,顺便改了管理员密码,都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杂的密码,一般就破解不了,另外可以设置隐藏wifi,如果实我,我会把所有蹭wifi的全部限速1k,就让他连吧 ...

最恨你们这种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恨你们这种人

    嘻嘻嘻,我就是这种人。

网友:
    没办法,我家的网也经常被蹭

网友:
    密码复杂一些,大小写数字特殊字符都用上+隐藏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