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 和PoE+,一文来了解以太网供电

楼主(2021-01-08):
与采用单独系统的安装相比,通过在单根 Cat3 或 Cat5 电缆上组合提供电力传输和通信,工程师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快速构建以太网网络,并且网络维护工作少。这项技术已根据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 标准迅速采纳并正式化,这也并不足为奇。该技术被称为“以太网供电”(PoE),主要优势在于简易性,并且只要有数据插座,即可随时供电。

        本文介绍了 PoE 和更高功率的 PoE+,概述了各种标准,说明了组成部件、用电设备、供电设备、“中跨”和“端跨”以太网交换机和分离器,并描述了一个简单的系统。

早期的 PoE

        PoE 最初出现是为了解决互联网语音协议 (VoIP) 电话的供电问题。传统电话直接通过承载语音呼叫的铜线来供电。但是,越来越流行的 VoIP 电话并未连接到这些常规电路,而是通过公司局域网 (LAN) 的以太网电缆进行通话。以太网电缆不传输电力,因此 VoIP 电话必须通过适配器插入电源。这是一种不太完善的解决方案,如果建筑物内发生断电,电话将无法使用。

        2000 年,电信设备供应商 Cisco 通过引入专有技术,使以太网电缆能够为 VoIP 电话提供 48 VDC 的电力,从而成为模仿传统电话系统的第一家公司(图 1)。然而,PoE 的真正爆发是在 2001 年和 2002 年,当时其他制造商纷纷采用了该技术,特别是无线接入点制造商。

图 1:Cisco 采用 PoE 技术的 VoIP 电话(图片由 Cisco 友情提供)。

            这项技术最终引起了 IEEE 的关注,IEEE 早在 1983 年就负责制定“以太网标准”(IEEE 802.3)。该组织认为创建一个标准版本的 PoE 非常重要,这样任何制造商都可以让自家的产品“支持 PoE”。这项工作被分配给 IEEE 802.3 以太网委员会下设的一个工作小组委员会,并命名为“802.3af”。到 2003 年 6 月,该工作小组委员会批准了 IEEE 802.3af PoE 标准。2009 年,第二项标准 IEEE 802.3at 获得批准,该标准定义了类似的技术,但可以处理更高功率。

标准中定义了那些内容?

IEEE 802.3af 详细定义了一种 PoE 技术,旨在为每个设备提供高达 15.4 W DC 电源(最小 44 VDC 和 350 mA)。(由于电缆中的损耗,只能保证为用电设备提供 12.95 W。)
该技术使用单个标准 RJ45 连接器和 Cat5(甚至 Cat3)电缆,可处理数十瓦的功率。在安装以太网网络进行通信后,也可以用于供电,从而节省材料、人工、安装时间和持续性的维护成本。

由于典型的 10 到 100 Mbps 物理层仅需要 Cat5 电缆中四对绞线中的两对,因此可以在以太网电缆的未使用导线上传输电力(此技术在 IEEE 标准中称为“方案 B”)。通过向每对绞线施加共模电压,也可以在电缆的数据导线上传输电力。由于以太网使用差分信号传送,因此这不会干扰电缆的数据传输(标准中的“方案 A”)。

IEEE 802.3af 定义了两种类型的 PoE 设备:供电设备 (PSE) 和用电设备 (PD)。PSE 会从自己的常规电源中获取电力,然后管理通过以太网电缆网络传送给 PD 的电力,PD 可以通过 RJ45 连接器获取所需的电力,从而无需内置电源。PoE 能够在运行长度达 100 米的典型以太网电缆上为 PD 供电。PD 设备包括原始 VoIP 电话和无线接入点、安防摄像头、收银机 (PoS) 终端、温度控制系统,甚至机载娱乐系统等。

除了将现有的备用对和共模数据对电力传输做法进行标准化,IEEE PoE 标准还规定了 PSE 与 PD 之间的信号传送。此信号传送可让 PSE 检测到符合规范的设备,避免对连接到网络的非 PoE 设备造成损害。PSE 和 PD“协商”所需或可用的功率。为了检测 PD,PSE 会在导线两端施加一个 2.8 至 10 V 的直流电压。然后,PSE 通过测量环路电流来确定是否有连接的 PD。PD 应呈现 19 至 27 kΩ 的阻性负载,并使用不超过 120 nF 的并联电容器作为标记。

图 2 显示了为 PD 供电的 PSE 原理图。

图 2:典型的 PoE 应用(图片由 Texas Instruments 友情提供)。

增强的标准

尽管 PoE 可为 PD 提供约 13 W 的功率,但某些设备可能会受益于更高的功率(例如,具有平移、倾斜和缩放 [PTZ] 功能的摄像头)。为了满足这些产品的需求,第二项标准 IEEE 802.3at 于 2009 年应运而生。该技术又称为“PoE+”,可为 PD 提供高达 25.5 W 的直流电。PSE 提供 50 至 57 VDC,而 PoE 技术提供 44 至 57 VDC。PoE+ 的电流增加至 600 mA,而早期技术的电流为 350 mA。

PoE+ 仅使用 Cat5 电缆(与 Cat3 的四根线相比,它内部有八根线),这降低了可能的阻抗机会并减少了功率耗散。此外,PoE+ 还为网络管理员提供了更多功能,例如提供新的远程电源诊断、状态报告和 PD 电源管理功能(包括嵌入式设备的远程电源循环)。

最后,PoE+ 提供动态功率分配、优化的配电和良好的电源利用率,从而提高了系统效率并降低了成本。

表 1 比较了 PoE (IEEE 802.3af) 和 PoE+ (IEEE 802.3at)。

属性IEEE 802.3afIEEE 802.3at Type 2
PD 可用功率12.95 W25.50 W
PSE 提供的最大功率15.40 W34.20 W
电压范围(PSE 端)44.0-57.0 V50.0-57.0 V
电压范围(PD 端)37.0-57.0 V42.5-57.0 V
最大电流350 mA600 mA
电源管理三个功率等级四个功率等级
支持的电缆3 类和 5 类5 类及以上
支持的模式方案 A 和 B方案 A 和 B

表 1:PoE 和 PoE+ 之间的比较。

端跨和中跨

PSE 可以实现为端跨(支持 PoE 的以太网交换机),也可以实现为中跨(一种电源集线器,可与网络上已安装的非供电以太网交换机结合使用)。无论是端跨还是中跨方式,PD 都可以同样有效地接收电力。

端跨直接为设备供电。根据规格,端跨可以使用电缆中的备用对或数据对,这些线对也可用于千兆位以太网传输。端跨需要支持 PoE 的交换机,因此通常指定用于需要全新设备的新安装。

中跨使用中间供电的接插板或“供电器”,放置在现有以太网交换机与 PD 之间。中跨通常位于交换机的相邻位置,因此视为 PSE,从而允许电缆不受阻碍地布设到远程设备。该规格允许中跨使用电缆中的备用对;因此,它们不能用于通过数据线传送电力,例如千兆位以太网连接。

目前有许多中跨供电器可供使用,能添加到传统以太网。Laird Technologies 为此应用提供了 POE-48I 电源。该电源可在输入端自动调节范围,提供稳压输出。该设备可与任何符合 IEEE 802.3af 标准的设备配合使用。POE-48I 具有一个端口,可在 500 mA 下提供 48 V 的电压,最高功率可达 24 W。

Microsemi Analog Mixed Signal Group 提供了一款符合高功率 IEEE 802.3at 标准的单端口中跨供电器 PowerDsine 9001GR。9001GR 在 55 V 下产生高达 30 W 的功率,可为包括 PTZ 摄像机和可视电话在内的一系列新应用提供远程电源。该设备向后兼容 IEEE 802.3af,可为现有的 10/100Base-T 网络设备和新兴的无线 1000Base-T 设备(例如 WiMAX 和 IEEE 802.11n 无线接入点)供电。图 3 说明了典型的应用。

图 3:PowerDsine 9001GR 中跨以太网交换机的应用示例。

市场上还有许多多端口中跨设备。Phihong 提供了 8、16 和 24 端口中跨。POE370U 是一款符合 IEEE802.3af 标准的 24 端口中跨供电器。每个端口可提供 15.4 W 的功率,而无需额外的电源管理。该设备提供检测、断开和过载保护,并可与 1 U 机架安装套件一起提供。

此外,中跨供应商还可以提供“分离器”。这些设备使用的 PoE 输入分为两个输出:数据和电源。电源可通过更传统的方式(如直流电缆)重新引导至终端设备。分离器充当合规 PSE 与不合规 PD 之间的中介设备。

Laird Technology 提供了 POE-12S-AFI 有源 PoE 分离器,该分离器可以接受来自任何 IEEE 802.3af 路由器或电源的 PoE 供电。该设备具有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当检测到短路时会立即关闭电源,而不会对 PoE 系统造成任何损坏。

端跨或中跨 PoE 网络的选择

端跨实施成本较高,并且仅支持 IEEE 标准定义的 PD,但是选择此技术有一些很好的理由。例如,如果工程师要更换所有旧交换机,或者如果是新安装,则倾向于选择端跨交换机。

另一个使用端跨的原因是,可避免将常规以太网交换机连接到中跨 PoE 集线器所带来的繁杂不便的额外接插线以及额外的工作。此外,用两台设备代替一台设备会使潜在的故障点加倍,并且对于坚持为网络上的每台设备使用单独 IP 地址的公司,这会让管理员的工作更加复杂。

如果工程师选择端跨交换机,则应注意,许多端跨设备最多只能提供 200 W,因此 24 端口交换机每个端口最多只能提供 8.3 W,低于 PoE 标准中指定的 15.4 W 最大功率。

如果工程师拥有相对较新的以太网交换机,则会更青睐中跨交换机,因为仅仅为了获得 PoE 功能而更换交换机的成本高昂。不过,工程师必须确保交换机制造商乐意网络支持中跨产品,并确保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它们。

从电气角度来看,如果网络工程师希望为特定的 PD 使用非标准电压(例如 24、12 和 5 V),并且希望最大程度地利用每个端口的可用功率,则中跨交换机是首选。对于包含许多自带电源的传统设备和 PoE 设备的网络,中跨交换机也是有用的选择。

与端跨相比,中跨交换机的保修期更长(分别为一年和两年),并且同时支持标准应用和专有应用。

图 4 显示了使用端跨和中跨交换机构建的网络。

图 4:使用端跨和中跨交换机的网络示意图。

传统上,PSE 采用分立电路,并划分为电源与以太网络之间的通信接口,以及电源本身。不过,为使实施更加容易,芯片供应商纷纷推出了集成 PSE 控制器,以优化 PoE+ 安装的操作。

这些控制器通过将接口电路与线性稳压器或开关电源结合使用,来降低 PoE 和 PoE+ 设备所需的外部元器件的复杂性和数量。该稳压器或开关电源可将电源电压转换为适用于以太网电缆的 50 至 57 VDC。

接下来是什么?- IEEE 802.3bt

综上所述,PoE 自本世纪初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一种特别适合商业和工业应用的流行技术。该技术的实施相对简单,尤其是对于新安装的系统,并且中跨交换机的推出缓解了在传统网络中添加 PoE 的挑战。PoE+ (IEEE 802.3at) 的推出增加了 PD 的可用功率,从而导致了新应用的引入,这些应用以前因为功耗太大,无法使用旧技术运行。

自 2009 年 IEEE 802.3at 被批准以来,PoE 技术不断发展,因为工程师们热衷于增加新的 PD,而这些 PD 需要更大的功率。为了补充 IEEE 802.3at 的不足,市场上出现了许多不同名称的专有 PoE 协议,这些协议能够提供高达 60 W 至 95 W 的功率,例如:

  • UPoE (Cisco)
  • LTPoE (Linear Tech/Analog Devices)
  • PoH (MicroSemi/Microchip)
  • PoE++(工业)
  • 4PPoE(工业)

请注意,这些技术不符合现行标准,并且不能互操作,这可能对不兼容硬件造成危害。但是,它们确实为待制定的更高功率版本标准开创了先例。

2018 年底,新的 PoE 标准 IEEE 802.3bt 获得批准,该标准允许从 PSE 端传送 90 W 的功率,其中可向 PD 提供 71.3 W。

表 2 总结了所有标准的 PSE 传送功率能力和 PD 接收功率能力:

标准PSE 最小输出功率可保证的 PD 最小输入功率以太网电缆类别以太网电缆长度以太网供电电缆对
IEEE 802.3af15.4 W12.95 WCat3100 m2 对
IEEE 802.3at30 W25.5 WCat5100 m2 对
IEEE 802.3bt60 W51 W - (60 W)Cat5e100 m2-4 对
IEEE 802.3bt90 WCat5e71.3 W - (90 W)100 m4 对

表 2:所有标准的 PoE 供电能力(图片由 Microchip 友情提供)

注 1:如果电缆长度为 2 至 5 米,则用于 PD 输入的扩展供电能力可达 60 W 和 90 W。

除了能够通过以太网电缆传输更多电力外,与以前的 IEEE 802.3af 和 IEEE 802.3at 标准相比,新的 PoE IEEE 802.3bt 标准还定义了许多其他新功能/改进,包括:

  • 支持两种 PD 结构:单特征 PD 和双特征 PD
  • 通过以太网电缆的四对绞线工作
  • 自动分类功能
  • 已知电缆长度的扩展供电能力
  • 低待机功耗支持(短 MPS)
  • 支持 2.5G-BaseT、5G-BaseT、10G-BaseT
  • 向后兼容 IEEE 802.3at/af

网友:
    PoE 和PoE+,原来以太网供电的是这样的。PoE 自本世纪初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一种特别适合商业和工业应用的流行技术。该技术的实施相对简单,尤其是对于新安装的系统,并且中跨交换机的推出缓解了在传统网络中添加 PoE 的挑战。PoE+ (IEEE 802.3at) 的推出增加了 PD 的可用功率,从而导致了新应用的引入,这些应用以前因为功耗太大,无法使用旧技术运行。

网友:
    之前有做过POE交换机,决大部分应用都是终端连接摄像头的。对于60W和90W的应该损耗太大了,PSE端额定电压一般设置54.5V,一个比较尴尬的值,一定会用到升压或降压,是一大损耗;POE芯片管理芯片发热也是不小的,特别是集成MOS管的,之前做过一个60W 4POE的产品,加铝块散热器温度也是几分钟过百,固定温度探头的胶直接给融化掉的;水晶头和网线都有特性阻抗的,之前随便拿了一根网线(不知道规格,但肯定不是5类线),POE芯片到PD接收端之间的传输功耗是3点几瓦,手摸网线能明显感觉得到温升;PD端为了防反,会加一个整流桥和电压转换电路又是一个损耗。这也就是PSE端电压远远大于PD端电压的原因。对于实际功率几瓦的终端设备来讲是便利,对功率较大的设备来讲还是外设电源更加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