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1-01-08):
大家好!

附图是红外自动感应皂液器的某部分电路,请问下是怎么工作的?工作的频率是多少?请详细说下工作原理(发射和接收),不胜感激!

网友:
    此电原理图中,『发射』和『接收』两个管子,搞反了吧?三极管Q2,不可能从集电极输入基极输出。Q1也不可能从基极输出。

网友:
电路似乎可以用,单片机输出一个正弦或者其它波形,通过Q2驱动红外发射,红外接收部分是二级放大,Q1,Q3都是CE,至于频率波形看你单片机出来是什么。

网友:
    电路工作原理:  MCU输出脉冲串驱动Q2所带红外LED,当有反射物将光线反射到接收光敏管后,光敏管导通(注意,光敏管的极性画反了),于是Q1基极电位上升,进而导通。Q1的导通令Q3基极电位下降直至Q3导通,MCU就得到了一个高电平。  发射要使用脉冲串来对抗环境光干扰,光脉冲串反射到接收电路后,MCU得到了一个频率相同的脉冲串,软件判断该脉冲串符合自己所发的特征即可判明不是干扰,据此驱动MOS管(注意标号也错了)带动电动阀即可,然后定时关闭。

网友A:
    IO控制三极管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控制三极管开关

    是的,看的很准兄弟,嘻嘻嘻。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这个电路怎么和大学的循迹小车这么像

网友(2021-03-12):
    3楼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