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2835的问题求助各位EDA365的坛友

楼主(2021-01-08):
运放OPA2835IRUNT在电路中没有达到预期的放大倍率是为什么呢?

网友:
    放大器没有达到预期的放大倍数,原因可能有很多。没有详细的信息,没办法说是什么原因导致放大倍数没有达到预期。

网友:
在电路形式、元件参数、信号频率等几个方面去检查吧。

网友:
    应该考虑你的 “超声波传感器” 具有多大直流内阻,运放的偏置电流在此内阻上的压降是否可以忽略。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light=%D4%CB%B7%C5
这个帖子应该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