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电源符号网络标号问题

楼主(2021-01-08):
在用pads Logic 9.5 画电路图时放置电源信号,点击Add Connection后选择要接3.3V引脚拉出引线,然后单击右键从下拉菜单中选择Power,即出现电源信号标志,可是里面只有5V、+12V、-12V,没有3.3V,我选择5V后完成画图,然后双击5V电源标志弹出Net Properties对话框,修改Net name为3.3V,然后生成网络表时报错:
schematic Connectivity Errors

Power or Ground Symbols used with wrong Net Name
VDD3.3V
mcu1         X3700  Y9150  - Power  Symbol used for net: +5V
MCU1         X9650  Y9100  - Power  Symbol used for net: +5V
MCU1         X12750 Y8300  - Power  Symbol used for net: +5V
MCU1         X3550  Y2300  - Power  Symbol used for net: +5V
MCU1         X7400  Y1400  - Power  Symbol used for net: +5V
望高手指点迷津,我应该怎样放置3.3V电源信号?

网友A:
    这个可以不用管,没关系

网友B:
    系统人家默认的5V你修改没用  就呢么用吧 不影响  只要是同一网络就行

网友C:
    这个报错可以不用管的,只要确保是3.3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不用管,没关系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人家默认的5V你修改没用  就呢么用吧 不影响  只要是同一网络就行

好的,那就这样,不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报错可以不用管的,只要确保是3.3就行

谢谢你,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