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加工厂一定要在波峰焊接完成之后进行首件检测,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1-01-08):
    PCBA加工厂一定要在波峰焊接完成之后进行首件检测,这是为什么?9 c6 Z' f3 P, F! j

网友:
    如果我们对一个已经走完了生产流程的产品不加检验就去生产,如果出现品质异常,那么已经组装好的产品也要拆下来重新返修。

网友:
    除非是客户明确表示不用做首件检测的情况,其余情况下,PCBA加工厂一定要在波峰焊接完成之后进行首件检测

网友:
    经过检验合格之后跟客户确认,下一步在进行量产和批量生产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