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1-01-08):
    如题,
    如果在RFIC 引脚处已经加过匹配网络了,那在射频座端还需要加匹配网络吗,走线长度不是很长 在5mm以内

网友A:
    无所谓    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所谓    5mm

前后端一起加匹配是不是不好

网友:
    用VNA测试一下射频座端的回波反射,看符合要求不。不符合就稍微调节一下引脚处的匹配网络。不管走线长短,都不需要再在靠近座端的地方加一个匹配网络,因为会增加系统的复杂度。即使走线很长,引起的非理想因子也可以通过调节引脚端的匹配网络来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