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21-01-08):
(图片)

网友:
    作用应该是平衡蜂鸣器两端电压,防止压差过大。

网友:
    续流二极管,像线圈类的器件一般需要这个二极管

网友:
    个人觉得蜂蜜器这种类似一个电感,二极管提供泄放途径。

网友:
    電感性負載消除反電動勢使用

网友:
    5楼说法正确!

网友:
    感性负载,续流二极管

网友:
    蜂蜜器类似一个电感,二极管提供电流泄放途径。

网友:
    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

网友:
    续流二极管,感应负载两端都会连接这个的

网友:
    蜂鸣器, 电感, 电磁阀, 电机.....等等都要接

网友(2021-03-03):
    续流二极管;为反向电动势提供泄放通道

网友:
    蜂鸣器里有线圈,属于“感性器件”。三极管关闭后,蜂鸣器线圈会有反向放电,这个二极管用来泄放这个能量的。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可能会导致三极管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