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怎么在板子里面设置阻抗

楼主(2021-01-08):
    请教各位大大,AD的程序 怎么在板子里面设置阻抗大小,就是标示出来某条线是多少阻抗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设置class规则

网友:
    Design->Layer Stackup Manager-> 界面左下角有Impenace标签,点进去,再看界面中部靠右上方有个“+”号,点一下,会显示50ohm的线宽是多少,至于差分,需要在界面右下角Panel->Properties属性界面里设置。如果不太会,可以找厂家直接推荐叠层,不建议初学者自己弄,讲起来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