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级功放和前级功放的区别

楼主(2021-01-08):
后级的输入讯号很单纯,就是承接前级的输出。但后级的负载是喇叭,这就是让许多音响迷,甚至杂志评论写手搞不定之处。后级是前级的负载,是高阻抗负载;喇叭是后级的负载,是低阻抗负载。看起来差不多,只差一个字,但阻抗的一高一低却造成很容易推或推不动现象。当前级接上高阻抗的后级,它主要提供适切的输出电压,因为后级扩大机。

纯后级功放需要前置放大器来推动,纯后级功放功率一般很大都在几百瓦以上,通常用在一些专业场所,并且多台同时工作推动不同的音箱,由于它被本身不带前置放大电路所以也就没有低电平输入端口,没有话筒等高阻输入信号的插口,这就需要在他前面加前置放大器或调音台给信号来控制它。前置放大器和纯后级功放也有合二为一的,通常功率不大300瓦以下,应用于比较小一点的场所,家庭使用或KTV等使用。

前级功放(前置放大器)概述

前置放大器是指置于信源与放大器级之间的电路或电子设备,是专为接受来自信源的微弱电压信号而设计的。

前置放大器用来放大弱信号的,一般都是先将信号通过电解电容来滤掉高频的噪音信号,然后进入负反馈的运放来放大信号。功率放大器一般指放大交流信号的功率就是信号不失真的情况下放大用电器的电流和电压。前放紧靠探测器,传输线短,分布电容Cs减小,提高了信噪比。信号经前放初步放大,减少外界干扰的相对影响。前放设计为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实现阻抗转换和匹配。

如果单论技术的话,前级比后级要求更精细,更难做好,如果要加特别的电源线的话,也绝对不能因为后级电流大而把好的线用在后级,应该是前级。

前置放大器一般是连接纯后级功放的,前级输出接后级的输入端,后级接音箱就可以。前置放大器是放大电压,纯后级功放是放大电流,前置放大器是各种音源设备和功率放大器之间的链接设备,音源设备的输出信号电平都比较低,不能推动功率放大器正常工作,而前置放大器正是起到信号放大的作用。

后级功放和前级功放的区别

前级功放又叫做前置放大器,它是整套器材中对音色影响最大的部分,它是提供合适的音频电平信号和调节音质的器材。

后级功放又叫做纯后级功放,它对动态和低频控制力方面影响大,是单纯的把”前级“音频信号进行放大,以提供足够的功率驱动音箱喇叭发声的器材。

前级功放和后级功放的区别,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工作原理,首先功放的工作本质规律是无限的放大声音源头播放的各种声音的信号。前级功放是用利用信号进行初步放大和调节音量的,而后级功放则是把前级所带来的的信号作为放大所推动扬声器

。前级主要的类别有无源前级功放和有源前级两个方面的分类,有源的功能播放是使用电的源头把信号的传播范围放宽,那么,无源前级的功放效果仅仅是调节音量。后级就是单纯的把前级功放的音频声量调大,让他具备足够的功率从使得我们能听到让我们耳朵怀孕的声音效果。

网友:
信号经前放初步放大,减少外界干扰的相对影响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