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谐振器

楼主(2021-01-08):
一.    石英晶体谐振器的特性和种类:石英晶体谐振器的种类很多,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其频率的分布范围也很广,从0.00027HZ~24MHZ的产品都有。在实际电路可以通过微调和分频来获得其它频率,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二.    石英晶体谐振器的特性参数:
1.    标称频率:谐振器在该频率时呈现电阻性。
2.    调整频差:在规定的条件下,基准温度时的工作频率相对于标称频率的最大偏离值。
3.    总频差:在规定的条件下,某温度时的工作频率相对于标称频率的最大偏离值。也叫频率偏移。
4.    基准温度:
5.    温度频差:在规定的条件下,某温度范围内的工作频率相对于基准温度下工作频率的最大偏离值。也叫频率漂移。
6.    负载电容:与谐振器一起决定负载谐振频率的有效外界电容。
7.    激励电平:石英谐振器工作时的有效功率。

三.    命名方法:由3部分组成。

四.    使用注意事项:
1.    负载电容:当电容增大时,杂散电容的影响减小,但微调率下降;当电容减小时,杂散电容的影响增大,但微调率增加。因此负载电容的选取要适当。
2.    激励电平:当激励强时,容易起振但频率老化加快,若激励太强时,甚至会引起石英片破碎。降低激励时可以改善频率老化,但激励太弱时,会引起频率稳定度变差,甚至不起振。
3.    外力冲击,比如跌落到硬地面,容易破坏内部结构。
4.    焊接好的线路板,最好不要用超声波清洗。
5.    注意防静电和电源浪涌冲击;
6.    使用的温度范围,特别是高精度的晶体。
五.    陶瓷元件:陶瓷滤波器和陶瓷陷波器。
六.    声表面波器件:信号延迟线、声表面波滤波器

网友:
在规定的条件下,某温度范围内的工作频率相对于基准温度下工作频率的最大偏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