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敷铜处有缺角

楼主(2021-01-09):
AD在敷铜后,敷铜与敷铜连接处有缺角,这个要怎么设置补齐,还是需要手动一点一点去补

网友A:
    你这是用两个铜皮接在接在一起的吧,你再铺小的把角补起来。

网友B:
    画一整块大的铜皮全部覆盖不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用两个铜皮接在接在一起的吧,你再铺小的把角补起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一整块大的铜皮全部覆盖不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吗

为了美观 有些区域一小块一小块去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美观 有些区域一小块一小块去敷的

画铜皮的时候可以相互重合,然后用合并功能 合并成一个

网友:
    楼上正解,覆铜重合的地方可以直接合并。覆铜从头到尾一起铺,不要太零碎,后期修改费时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