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把电源的功率限制变为电流限制?

楼主(2021-01-11):
如何把电源的功率限制变为电流限制?; `6 Q* U; q- K

网友:
    故障保护是所有电源控制器都有的一个重要功能。几乎所有应用都要求使用过载保护。

网友:
    对于峰值电流模式控制器而言,可以通过限制最大峰值电流来轻松实现这个功能。在非连续反向结构中,为峰值电流设置限制可最终限制电源从输入源获得的功率。

网友:
    拥有功率限制保护的电源仍然可以为过载输出提供大量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