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修冷却液温度传感器信号波形汽车示波器测量

楼主(2021-01-11):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又称为水温传感器,其传感器器件一般是安装在发动机缸体、缸盖的水套或者节温器内并伸入水套中。冷却液温度传感器其作用是用于检测发动机冷却液的温度,发动机电子控制元件ECU根据该信号对喷射时间、点火时刻、怠速转速等进行相应的调节,同时也会作为其他控制系统如控制风扇的离合器等的控制信号。
我们来看下示波器如何连接冷却液温度传感器。冷却液温度传感器一般分两条线,一条电源线,一条接地线。我们给示波器的一个通道接上一根BNC转香蕉头线。红色香蕉头接上一根刺针,黑色香蕉头接上一个鳄鱼夹。黑色鳄鱼夹搭铁接地,红色刺针就刺入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的电源线。
启动汽车发动机,然后把示波器时基打到至少50s,调节示波器的垂直档位,使波形在屏幕内合适位置。开启示波器的低通滤波功能,推荐低通30KHz。然后等待波形的变化。
可以看到波形信号是先缓慢下降,然后又上升的一个过程。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是使用了一个对温度变化敏感的热敏电阻,当冷却液温度较低时,传感器的电阻较大,当冷却液温度升高时,传感器电阻会明显变小。靠着这种特性,实际使用时传感器就能感知冷却液温度的变化,并将这种变化通过电路的连续转化把电信号传给ECU,ECU再根据输入的电信号进行调节。
如上图中的冷却液传感器信号,随着温度缓慢升高,电压缓慢下降,当电压值下降到400mV时,可以看到冷却风扇开始工作,此时温度又降低,电压开始重新上升。如果把时基再打大一些,多等一会,就应该可以看到更明显的变化。通过波形可以分析冷却液温度传感器是否正常工作,风扇是否正常工作等。
在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较低的时候,如果ECU没有接到低温信号提示,那么ECU会按照正常温度的状态来控制喷油量,因而造成混合气浓度较稀;当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较高的时候,如果ECU没用接到高温信号的提示,那么将会造成混合气较浓,从而影响发动机工作的稳定。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的工作性能好坏直接影响着电喷发动机的喷油量,从而影响发动机的燃烧性能。如果该传感器损坏,会使汽车发动机出现不易启动、工作不平稳等故障。若出现此类故障,应对此传感器进行检测。当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出现无信号或者信号超出正常范围时,发动机ECU自诊断系统会识别出故障,使发动机ECU在设定状态下工作,并存储故障码。
如果只是发动机温度信号不准确,数值并没有超出设置的正常范围时,发动机ECU自诊断系统就不能识别了。因此,检测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时,一般还需要对其温度特性进行测量。

网友: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其作用是用于检测发动机冷却液的温度,发动机电子控制元件ECU根据该信号对喷射时间、点火时刻、怠速转速等进行相应的调节,同时也会作为其他控制系统如控制风扇的离合器等的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