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阻抗设计不考虑生产能力会怎样?

楼主(2021-01-11):
过孔阻抗设计不考虑生产能力会怎样?- y3 V( V4 f. z7 p; ^

网友:
    在高速PCB的设计中,过孔设计是一个重要因素,并且过孔设计已成为制约高速PCB设计的关键因素之一,如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整个设计的失败。

网友:
    过孔是连接多层PCB中不同层走线的导体,低频的时候,过孔不会对信号传输产生影响,但随频率增加和信号上升时间的减小,过孔不能简单的被看成是电气连接,而必须考虑其对信号完整性的影响。

网友:
    那也不能打的哪哪都是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