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更加精巧的方案,利用有源器件去稳定的降低幅值呢?

楼主(2021-01-11):
已经用变压器将220V市电转换为Vpp=36V的低压电,怎么进一步降低幅值从而可以当作小信号使用呢?

最常见的想法是电阻分压,但一来为了降低功耗需要用到大电阻;二来输出特性也不好。接上负载电路后会极大地影响输出的信号。

有没有更加精巧的方案,比如利用有源器件去稳定的降低幅值呢?

网友A:
将同样的变压器再用一次,就能将36Vpp变为2Vpp。怎么用(当电源、当小信号用)都行。

网友:
    你不需要驱动能力的,你用运放不就可以了,不过这么高压的运放也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同样的变压器再用一次,就能将36Vpp变为2Vpp。怎么用(当电源、当小信号用)都行。

    我在想先用电阻分压,再用运放做一个跟随器,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先用电阻分压,再用运放做一个跟随器,不知道可行不?

霍尔传感器,一波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