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路问题

楼主(2021-01-11):
请教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图片中的电路电路是怎么工作的?稳压管D1和三极管Q1、Q2又是怎么配合工作的?

网友:
    D1,Q1,Q2共同组成过压保护电路。
输入电压低,d1、q1不工作,q2导通。led亮。
输入电压升高,d1工作,q1不工作,q2导通。led亮。
输入电压升高至过压,d1工作,q1导通,q2关闭。led灭。

网友A:
    这电路应该是解决,上电的时候,灯是慢慢亮起来吧!

网友B:
    当VCC小于D1击穿电压,D1截止,Q1截止,Q2导通,LED发光;当VCC大于大与D1击穿电压,D1击穿,Q1导通,Q2截止,LED熄灭。

网友:
    我支持1,2楼

网友:
    看到这个电路,解决了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

网友:
    另一种方式的过压保护:
    https://www.nxp.com.cn/docs/en/application-note/AN5082.pdf

网友:
    2楼分析的正解

网友:
    过压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应该是解决,上电的时候,灯是慢慢亮起来吧!

    也可以是 超压指示

网友:
    2楼分析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VCC小于D1击穿电压,D1截止,Q1截止,Q2导通,LED发光;当VCC大于大与D1击穿电压,D1击穿,Q1导通,Q2截 ...

过压设计成过压灯就亮是不是好些呢

网友:
    这个电路是车灯行业的,主要是过压保护,及三极管的导通截止搞清楚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
稳压管过压后 电流增大 三极管导通 来控制输出三极管

网友:
就是一个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2021-03-12):
    1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