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刷马达添加接地线到PCB上面是否有显著效果

楼主(2021-01-11):
通过H桥控制的一个有刷直流马达,EMC测试不过,定位到是马达本体辐射出很大的噪声在换向时候
马达本地上面已经有供应商预添加的LC滤波电路,通过压接接触到马达本地外壳上面,现在想再添加一个接地线连接到PCB板子的GND上面
是否会增强滤波效果,抑或会把马达的噪声通过GND引入到板子上面造成更加糟糕的表现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壳体地和PCB地共地后,相当于在两个H桥下桥分别接了0.3UF电容到地,这样会不会影响管子正常开关呢?

网友A:
    假如把原理的CL调换一下变成LC,结果会如何呢?

网友:
    1. 超标不过的频段和元器件的阻抗特性曲线是否对得上;2. 直接连接到板子上,不过线要足够粗,否则效果也不见得好。超标的频点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把原理的CL调换一下变成LC,结果会如何呢?

补充:如果调换过来,效果会不一样,因为马达的部分阻抗高的部分,如果电容过去直接短路,降低辐射性。
因此,这个电路的原来的滤波电路存在性能不佳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这个应该是RE辐射不通过吧?

采用三端子电容之类的器件,这个是解决电机的有效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RE辐射不通过吧?

    采用三端子电容之类的器件,这个是解决电机的有效器件。

    三端子电容,有没有类似的推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