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movmean函数

楼主(2021-01-11):
用movmean函数除噪,movmean(a,k)后面的k是代表相邻k个数取平均值,这个k有没有特定的取值范围,如果几万个数用movmean函数,这个k该如何选取还是只能一个个的试

网友:
    肯定不是随便选的,要考虑几个因素吧,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比如说
    1、比如信号中存在特定的频率信号(如50Hz工频),那么这个长度就选成这个频率的周期的倍数即可。这也是锁相环中的典型应用。
2、k数值的大小会影响滤波后的动态影响,根据系统的需求来设定一个可以接受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