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源

楼主(2021-01-11):
我想用IP5306做一个充电电源,输入5V,输出5V,是不是可以边冲边放?
或者说:在电池没有电的情况下,是不是能边冲边放,即输出5V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IP5306 接 5V 適配器是降壓對電池充電,不接 5V 適配器是由電池升壓成 5V 輸出。

這是一個充電寶方案,升降壓使用同一顆電感,不能一邊充電又同時放電。

如果輸入和輸出同時接著,會不會一下子充、一下子放,要看芯片設計。

但即便會一下子充、一下子放,看過幾個充電寶的方案,多數都不建議這樣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P5306 接 5V 適配器是降壓對電池充電,不接 5V 適配器是由電池升壓成 5V 輸出。

    這是一個充電寶方案, ...

你是台湾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台湾的吗?

    都是一家人  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