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串联充电

楼主(2021-01-11):
    万用表改锂电池供电就不用换电池了,万用表这种工具最好不用dcdc升压所以用两块锂电池串联供电,有锂电池保护芯片充电芯片,但是做不到均衡充,想到可以单块电池一个充电芯片,所以需要设计一个双电源,不知道电容行不行

楼主:
    没芯片用,所以就别讲什么用芯片了

网友:
1、如果是想用电容分压,得到+5V和-5V肯定是不行的,因为电容是隔直的,不能对直流电压进行分压;2、如果想用一个10V给串联的两个电池充电,那么需考虑均压,一般为了达到均压的效果,会增加均压电阻(并联在电池两端),但是并联的电阻在不充电时会消耗电池的电量,建议电阻值要大;3、另外可以了解一下TI的充电管理芯片如下图所示

网友:
    我的颈椎被楼主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