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任何定义跳线模型和DDR PCB仿真中PIN Delay

楼主(2021-01-12):
@dzkcool,杜老师请教一下:1.sigrity里面component manager里面有一个四PIN跳线(1和2,3和4通,用于跳线接通电源),进行eidt model时Definition该如何定义,目的是让跳线非常小的阻抗通,或者有哪些资料可以参考。

2.在DDR的sigrity PCB仿真中,如果存在pin delay该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
同样的困惑,搬马扎等答案

网友A:
    按Spice网表的方式定义即可,例如
R1 1 2 0.1
R2 3 4 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Spice网表的方式定义即可,例如
R1 1 2 0.1
    R2 3 4 0.1

    非常感谢。pin delay会不会包含在芯片的model当中?

网友:
    一般不会,如果能拿到芯片的S参数文件,可以用SystemSI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