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芯片如何实现升压和降压?

楼主(2021-01-12):
升压芯片如何实现升压和降压?

网友:
    升压与降压一般是指电源电路的工作模式,有些电源IC可以同时支持升压和降压模式。

网友A:
    总线增加隔离固然可以保证总线稳定可靠地通信,但是带隔离通信接口的设备,在复杂的环境或安装状态下,接口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ESD特性,了解ESD对接口的影响机理,才能有针对性地增加保护器件,提升隔离接口的ESD能力

    Z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线增加隔离固然可以保证总线稳定可靠地通信,但是带隔离通信接口的设备,在复杂的环境或安装状态下,接口 ...

升压比较常见 但是你说的我有点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