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补偿有源电力滤波柜

楼主(2021-01-12):
为什么要治理谐波,谐波补偿

随着电力电子变流装置的应用日益广泛,电能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利用。但非线性电力装置设备的广泛应用产生了大量畸变的电流谐波,畸变电流在电网中的流动导致了谐波电压;谐波污染越来越多地威胁到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给同一网络的线性负载和其它用户带来了极大影响。谐波已与电磁干扰、功率因数降低并列为电力系统的三大公害。所以了解谐波产生的原理、研究消除供配电系统中的高次谐波问题对改善供电质量和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经济运行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谐波测量是谐波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对抑制谐波、解决谐波产生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对谐波的测量和分析是电力系统分析和控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继电保护、故障测量等工作开展的重要前提。

谐波的危害

使电力元件附加损耗加大,易引发火灾。

谐波使公用电网中的元件产生附加的损耗,降低了发电、输电及用电设备的效率。大量三次谐波流过中线会使线路过热,甚至引起火灾。

影响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

谐波会影响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使电机产生机械振动和噪声等,使变压器局部严重过热,使电容器电缆等设备过热、绝缘老化、寿命缩短,以致损坏。

引起电网谐振。

这种谐振可能使谐波电流放大几倍甚至数十倍,会对系统,特别是对电容器和与之串联的电抗器形成很大的威胁,经常使电容器和电抗器烧毁。

使继电保护误动作,电气测量误差过大。

谐波会导致继电保护,特别是微机综合保护器与自动装置误动作,造成不必要的供电中断和生产损失;谐波还会使电气测量仪表计量不准确,产生计量误差,给用电管理部门或电力用户带来经济损失。

使工控系统崩溃。

临近的谐波源或较高次谐波会对通信及信息处理设备产生干扰,轻则产生噪声,降低通信质量,计算机无法正常工作;重则导致信息丢失,使工控系统崩溃。

产品功能:

ANAPF系列有源电力滤波器通过电流互感器采集系统谐波电流,经控制器快速计算并提取各次谐波电流的含量,产生谐波电流指令,通过功率执行器件产生与谐波电流幅值相等方向相反的补偿电流,并注入电力系统中,从而抵消非线性负载所产生的谐波电流。

谐波补偿有源电力滤波柜技术特点

DSP+FPGA全数字控制方式;

电路拓扑和控制算法,精度更高、运行更稳定;

一机多能,既可补谐波,又可兼补无功;

模块化设计,便于生产调试;

便利的并联设计,方便扩容;

具有桥臂过流、保护功能;

谐波补偿有源电力滤波柜应用范围:

适用于并联在含谐波负载的低压配电系统中,能够对动态变化的谐波电流进行快速实时的跟踪和补偿。

谐波补偿有源电力滤波柜技术参数:

谐波补偿有源电力滤波柜产品选型

谐波补偿有源电力滤波柜

使谐波指标满足国家标准,避免供电部门罚款或中断供电;

降低变压器损耗;

减少谐波污染,降低谐波对自动控制装置、电能计量装置、继电保护装置的干扰,保证供配电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避免谐波过电压和谐波过电流对电气设备的危害,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节能降耗,提高功率因数,节约电费,避免罚款。

网友:
谐波会影响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使电机产生机械振动和噪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