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 微波 射频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1-12):
高频 微波 射频 有什么区别

网友:
射频的范围是3KHz-300GHz. 其中的300MHz-300GHz是微波频段。也就是说微波占据了射频范围的"高频"部分。
对于微波电路而言,传统的基尔霍夫(Kirchhoff)电流电压定律已不再适用。对微波电路的分析需要回到电磁场理论,即4组麦克斯韦尔方程(Maxwell). 微波基础理论包括:传输线理论和波导,微波网络分析,阻抗匹配等。
至于“高频电路”的概念比较宽泛。不同场合对“高频”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几MHz的高频电路,传统的电路分析还是适用的

网友:
高速应该是指高速电子学吧,这块和其他3个没什么联系。

高频、射频和微波区别是指信号的频率。

高频:f一般是在3MHz-30MHz

射频:f一般是在30KHz-3000GHz

微波:f一般是在300MHz-3000GHz

这个也是个模糊概念,区别不是那么明显,我个人觉得。

网友:
无线电通信涵盖范围很广。先找本无线通信的书看看。你需要有概率的基础。最好知道射频电路和信号与系统的相关知识。此外编码理论也是一大块。

网友:
频率不同,行业人为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