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浪涌角度

楼主(2021-01-12):
各位大神,浪涌做实验的时候角度怎么选择

网友A:
最大值+正90度;最小值+270度; 可以达到最大值和最小值;简化测试;不过全测最好,次数会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值+正90度;最小值+270度; 可以达到最大值和最小值;简化测试;不过全测最好,次数会更多

谢谢大神,这个有没有文档类的描述,没找到

网友:
    最权威的,标准。IEC 610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