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中 产品在检验的时候都具体检查什么?

楼主(2021-01-12):
SMT贴片加工中产品检验的要点具体有哪些?

网友:
    元器件贴装工艺品质要求

    ①、元器件贴装需整齐、正中,无偏移、歪斜

    ②、贴装位置的元器件型号规格应正确;元器件应无漏贴、错贴

③、贴片元器件不允许有反贴

④、有极性要求的贴片器件安装需按正确的极性标示安装

    ⑤元器件贴装需整齐、正中,无偏移、歪斜

网友:
    元器件焊锡工艺要求
①、FPC板面应无影响外观的锡膏与异物和斑痕

②、元器件粘接位置应无影响外观与焊锡的松香或助焊剂和异物

③、元器件下方锡点形成良好,无异常拉丝或拉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