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建die封装的问题

楼主(2021-01-12):
    die的坐标提取方式如下图1所示,但实际基板内die是chipdown放置的(die的pad在基板的suRFace层),请问建die封装的时候如何把坐标镜像?还是有工具可以直接翻转?

    die的pad坐标提取方式

    die的pad坐标提取方式

网友:
    建封装难道不是正常建吗,难道你还要一种摆件方式建一个呀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我是发现sip设计里die不能镜像,所以建die封装的时候就把pad建到surface层了。(基板在下,die在上,chipdown的设计,bump是顶视图提取方式如图3)导入时是这样设置的:

步骤1选择flipchip (chip down)
    步骤2选择pad在基板的surface层
步骤3选择die的粘贴方式为flipchip (chip down)(和1一致)
能帮我看一下哪里有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我是发现sip设计里die不能镜像,所以建die封装的时候就把pad建到surface层了。(基板在下,d ...

    你的方法就是对的

网友(2024-05-07):
    感谢你的分享,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