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EDA365的坛友,100R放在哪里起到限流的作用呢?

楼主(2021-01-12):
    各位大虾们,图中12V是给三个12V的继电器供电,78M05(TO-220封装)。78M05的输入电压一般为多少为宜!另外图中的100R放在哪里起到限流的作用而不是起到降压的作用!

网友A:
    多大的输入电压取决于功率,78M05 最大温度是125°,Rja=80 ℃/W ,假设芯片工作时温度是85°,那个功率P=(125-85)/Rja=0.5W。进一步假设工作电流是100mA=0.1A,那么P=(Vin-Vout)*I ,Vin=0.5/0.1+5=10V,那么输入电压最大就是10V.
这个100R放这里可以分摊功耗,增大芯片的输入电压,0.1*100=10V,那么输入电压最大就是10+10=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输入电压取决于功率,78M05 最大温度是125°,Rja=80 ℃/W ,假设芯片工作时温度是85°,那个功率P=( ...

    大佬牛逼,这计算的。厉害!!!

网友:
    78M05的输入电压Vi一般为输出Vo+4V = 9V为宜。三端78XX输入一般不超过35V。  图中100R电阻有百害而无一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输入电压取决于功率,78M05 最大温度是125°,Rja=80 ℃/W ,假设芯片工作时温度是85°,那个功率P=( ...

楼主,厉害👍

网友A:
    几年前,作为一个小白的我碰到类似问题,当时觉得这颗电阻无用我就删除了 还好只是打样,后来正式版我又加回去了。期间查找下热阻,功率之间的公式;LDO的功耗可以这么估算,但DCDC就不是这样,和效率相关.
这颗电阻的封装很大,也需要考虑功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3%AD%E9%98%BB/10480272?fr=kg_qa

网友:
    限流作用. 如果负载短路, 可以减少7805发热; 如果电源来了高压脉冲, 7805损坏前降低其输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作为一个小白的我碰到类似问题,当时觉得这颗电阻无用我就删除了 还好只是打样,后来正式版我又加回去了。期间查找下热阻,功率之间的公式;LDO的功耗可以这么估算,但DCDC就不是这样,和效率相关.
    这颗电阻的封装很大,也需要考虑功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3%AD%E9%98%BB/10480272?fr=kg_qa

    多谢分析,学到了

网友(2021-03-19):
    可以压低峰值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输入电压取决于功率,78M05 最大温度是125°,Rja=80 ℃/W ,假设芯片工作时温度是85°,那个功率P=( ...

这是踩过坑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