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HC138,74HC164规格书部分参数解读的问题

楼主(2021-01-12):
    各位坛友,和大家请教个关于74HC138,74HC164规格书部分参数解读的问题
  1、74HC138,74HC164芯片规格书,是否有对上下过冲进行定义?即对:上过冲Overshoot ,下过冲Undershoot,是否有要求,若有要求,在哪里看?
  2、以74HC138为例,对于如下截图图片参数理解;
       是否为:以VCC=4.5V,Tamb=25℃为例,当输入电压min≥3.15V时,即判定为高电平;典型(Typ)值为输入电压≥2.4V,即判定为高电平;MAX值未给出(该max值是否有     上限,若有上限是多少?)。
       以上理解是否正确?若不正确,那正确的应该如何解读?

        (客户坚持认为,上面这样解读是错误的,typ值就是过冲要求)

    74HC138

    74HC138

网友A:
    TYP值是TTL电平中的规定,min是这个芯片的能力。

网友B:
    要让我下载规格书 我就不看了    我的理解 这个肯定不是过冲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要让我下载规格书 我就不看了    我的理解 这个肯定不是过冲啊

这个都是表示逻辑高电平的意思,不过差异在于,当输入电压min≥3.15V时,即判定为高电平百分百保证可判定为高;典型(Typ)值为输入电压≥2.4V,即判定为高电平,并不百分百保证能判定为高;最大一般就是VCC了,这种逻辑器件一般不会规定过冲参数吧,只不过是判定逻辑电平的高低只要在对应的范围能就能正常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值是TTL电平中的规定,min是这个芯片的能力。

    嗯嗯,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甲方认为这么解读是错的,甲方解读typ值为过冲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让我下载规格书 我就不看了    我的理解 这个肯定不是过冲啊

这个规格书网上可以搜到,立创商城也可以找到,或者nexperia官网也可以搜到的,在这里下载,耗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是表示逻辑高电平的意思,不过差异在于,当输入电压min≥3.15V时,即判定为高电平百分百保证可判定 ...

是的,规格书没有标明最高,打了横杠,应该是没有定义。
    但毕竟甲方也算国内知名大厂,甲方爸爸说的,咱不能硬钢啊

网友C:
    过冲不是用在这里的,客户对于这个基本概念都没有搞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甲方认为这么解读是错的,甲方解读typ值为过冲要求…

typ值这个在网上都可以查询到,这是TTL的标准,你在网上找个图给他看的。所谓的大厂有大神也有菜鸟的,遇到过太多了。国内顶级的公司,之不过是大神比例更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值这个在网上都可以查询到,这是TTL的标准,你在网上找个图给他看的。所谓的大厂有大神也有菜鸟的,遇 ...

原厂正式回应了,没有过冲定义。已经把原厂的回复转给客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冲不是用在这里的,客户对于这个基本概念都没有搞清楚。

    原厂正式回应了,没有过冲定义。已经把原厂的回复转给客户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