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翘曲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楼主(2021-01-12):
请问扭曲程度超过标准后,除了使用加垫垫片的方法保证安装,还有别的方法吗?. O& h. d& U: A7 F7 e

网友:
    用系统标准评估桥曲度超标多少、然后看如何热处理校正的可行性、加垫片一般是违禁方法

网友:
    PCB扭曲的原因有很多,找到根本原因才好改善,如果每批都是一样,估计是顶层底层的铜箔不均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