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ground noise simulation疑问

楼主(2021-01-12):
电源都有纹波的要求,power ground noise simulation,时域仿真,就可以仿出来电源的纹波,那是否可以直接用这个仿真来仿真电源的纹波呢。如果可以的话,那个激励源,0-100mA的电流,为啥是100mA,如果是200mA的话,纹波就会大很多。
一般电源的仿真都是按电流大小与纹波要求来估算PDN阻抗,然后来仿真电源的阻抗。这个电源地的noise仿真,是不是可以代替PND阻抗仿真?

频域仿真,用powersi的,noise coupling analysis,得出来的结果纵坐标的单位是啥?也是欧姆吗?那和提取电源的阻抗参数那个仿真有啥区别呢?那个结果靠谱呢?

网友A:
得出来的结果纵坐标的单位应该不是欧姆吧!楼主,别急帮你问问我师傅

网友:
    这里仿真出来的是电源地噪声,不包括元器件和电源自身产生的纹波。

楼主:
    噢,了解了。那PDN阻抗分析,是不是也没有包括元器件和电源自身的纹波呢?

楼主:
    还有个疑问,我手里有电流的PWL激励源文件,怎么用这种文件来仿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出来的结果纵坐标的单位应该不是欧姆吧!楼主,别急帮你问问我师傅

你师傅被妖怪抓走了么  这么久都没回来

网友(2021-08-20):
    没人回答一下吗

网友(2022-01-23):
    围观中,是不是基本上是防不了准确的纹波的?

网友(2022-06-29):
引用 楼主:
    还有个疑问,我手里有电流的PWL激励源文件,怎么用这种文件来仿真呢?

    分享一下你的pw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