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正确选择高速高频常用的连接器?

楼主(2021-01-13):
如何正确选择高速高频常用的连接器?

网友:
    在RF和微波领域会用到许多同轴连接器,每种连接器的设计都有着特殊的目的和应用。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能够保证最佳的性能和最大的重复连接次数

网友:
    如果要实现不能互通的连接头之间的互通,可以采用转接头来进行转接并互通;比如2.9mm的母头跟2.4mm公头没法匹配,那么可以由一端是2.9mm的公,另一端是2.4mm的母头的连接器进行转接。

网友:
    外导体的内径(此参数与中心导体的直径和绝缘层的介电常数决定了此接头的最大截止工作频率;许多接头的名字就是从这个直径的指标得来的,如3.5mm, 2.92mm,1.85mm等)
中心导体外径(结合外导体内径,可以决定接头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