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谐波电流测试流程

楼主(2021-01-13):
●概述

谐波电流(HARMonic Current)测试,主要测量EUT工作时注入到电网中的谐波。

●测试标准

在低压供电设备范畴内,涉及到的产品标准有:IEC61000-3-2(额定电流小于16A);IEC61000-3-4(额定电流大于16A);IEC61000-3-12(额定电流大于16A小于75A)。对应的EN标准中只有EN61000-3-2和EN61000-3-12列入了欧盟EMC协调标准的官方公报中,因此对于大于75A的设备没有相应的协调标准。

涉及到测试方法的基础标准为IEC61000-4-7,目前为止有1991版和2002版共两个版本。

●测试过程

※仪器和设备

谐波分析仪和纯净的交流电源。

※测试频段

2~40次谐波,即100Hz~1kHz。

※测试限值

61000-3-2中根据产品的分类Class A/B/C/D不同而有不同的限值;61000-3-12中基于不同的短路比(Rsce)不同而有不同的限值。

※控制方法

谐波标准不同于其它标准,它对产品控制方法的设计有所要求:在61000-3-2中,对供电电源进行非对称控制及半波整流是不允许的,除非满足①是检测不安全状况唯一可用方法②被控制部分功率小于等于100W③被控制设备是两芯软线供电并且短时间使用的其中之一;在61000-3-12中,只允许使用对称控制方法,针对发热元件的对称控制方法只能用于专业设备中,并且前提是该专业设备的主要目的不是用于加热。

※测试方法

根据61000-3-2:首先确定设备的分类Class A/B/C/D,在谐波分析软件中选择分类,设定测量时间(测量时间需要足够长,以满足测试可重复性的要求,一般默认是2.5min);设备工作模式的选择首先参照附录C,如果在附录C中没有列出,那么选择合适的工作方式使之产生最大谐波电流;谐波分析软件会根据采样电流算出各次谐波电流的大小,并与限值比较得出测试结果。

根据61000-3-12:首先假定设备最小短路比为33,然后根据不同设备类型(单相、平衡三相等)选择限值与实际测量得到的设备产生的各次谐波电流、总谐波畸变(THD)、加权谐波畸变(PWHD)几个参数作比较,如果设备产生的这些参数满足短路比33条件下的限值,那么设备制造商可以宣称“Equipment complying with IEC 61000-3-12”,设备可以不受限制的连入供电系统;如果设备产生的几种参数超过短路比33条件下的限值,那么可以根据测量得到的值,并参考其它更高短路比(66、120或更大等)的限值,重新确定设备的最小短路比。根据新的最小短路比,结合设备的额定电流,可以算出所接入电网需要的最小短路容量,制造商需要指出需要用户向供电部门确认设备所接入的电网拥有超过该短路容量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