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元器年放低层后不能单独显示不正常且不能单独选择某一个管脚

楼主(2021-01-13):
图中U2和U3是相同的器件,U2放在BOTTOM层U3放在项层,而U2焊盘只显示出钻孔层,且不能单独选择该器件的某一个焊盘,U3放在TOP层显示正常,且可以单独选择某个焊盘进行编辑,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在敷铜过程放底层的管脚会被铜皮盖住.

网友:
蹲一个大神

网友:
检查是不是所有的元器件都是这样,如果是的话,检查你的图层设置Design->Board Layers

网友:
    你这图中不只U2是这样,P8也是一样的情况,应该是哪里的设置有问题,等大神来解决

网友:
    把PCB留一部分器件,发出来研究一下啊!好奇得很

网友:
    你先把所有元件update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