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板垂直固定到另一块板子采用什么连接比较合适

楼主(2021-01-13):
两块板子T形安装,如何固定可靠,如果和机械外壳固定?

谢谢。

网友A:
Pop可以靠虑下,一板太站地方。有像主板插槽的,联接器的。模块的。最新为Pop,pip工艺。看设计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p可以靠虑下,一板太站地方。有像主板插槽的,联接器的。模块的。最新为Pop,pip工艺。看设计能力了。

板子太大,结构限制必须T形安装。考虑用导轨加背板连接器。

网友B:
PCIE 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IE 不行吗

PCIE插槽在多数场合满足不了振动试验。

楼主:
之前是用直角排针,但在实际安装中不能实现完全垂直,然后再和结构件固定的时候会出现板子变形。

网友(2021-07-27):
两块板子大小各是多少?重量如何?板间需要连接的管脚数是多少?1、如果板子比较小,板间连接管脚数也不多。可以在底板开槽,槽两侧做焊盘。竖版直接插焊到底板上;
2、如果板子比较大,且板间连接管脚数较多。可以考虑使用90°的单排针焊接相连;(连接器具备一定的“柔性”,可以缓解机械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