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中点胶和底部填充的路径与模式是什么啊

楼主(2021-01-13):
SMT中点胶和底部填充的路径与模式是什么啊

网友:
    在设计点胶路径时,不仅要考虑点胶效率和填充流动形态,为了在BGA及类似器件的边缘良好成型,还要认真考虑器件边缘溢胶区域限制

网友:
    点胶路径是针头画胶的路线,通常由点胶设备或手工操作者来控制。理想的点胶路径需要点胶效率和填充效果之间权衡,目标是花费较短的流动及点胶时间,得到没有空洞的完好的填充效果。

网友:
    在选择点胶模式时,需依据所填充器件的面积大小和间隙高度合理选择。采用针头点胶还需注意,针头与器件边缘,针头与基板的距离要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