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向可控硅的选型的问题

楼主(2021-01-13):
220V 5A的电路中,双向可控硅用6A的跟用16A的,有区别吗?需要留余量吗?

网友:
这要看负载特性,需分析负载的最大电流,包括瞬态电流和持续时间等。

网友A:
    这自然有区别6A只能带小于6A的电流大了,就不行了,而16A的最大带16A电流,价钱也贵。楼主的都不够我用,我前些日子考虑40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自然有区别6A只能带小于6A的电流大了,就不行了,而16A的最大带16A电流,价钱也贵。楼主的都不够我用,我 ...

是的,16A的最大带16A电流,价钱还贼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