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调频和窄带调频是如何区别的呢?

楼主(2021-01-13):
如题,宽带调频和窄带调频是如何区别的?

网友:
根据调制后载波瞬时相位偏移的大小,可将频率调制分为宽带调频(WBFM)与窄带调频(NBFM)。宽带与窄带调制的区分并无严格的界限,但通常认为由调频所引起的最大瞬时相位偏移小于30°时,称为窄带调频。否则,称为宽带调频。 宽带调频适用于声音质量要求高的应用,而窄带调频声音质量不如宽带,但是波站的数量多于宽带调频         所谓的宽带调频技术FM无线广播标准就是在高频载波的调制频偏为75kHz,我们用的无线麦克风也是这样的,音质好,适合传输40Hz至18kHz的音频信号。而窄带高频主要应用与无线语音的传输,频偏只有几千Hz,常见的3至5kHz,只适合800至3kHz的中音音频信号,窄带高频广泛应用于无线对讲机          无线电技术的早期,并无窄带宽带之分,逐渐的出现了比主流无线电信道带宽更窄和更宽的技术,于是才有了窄带、宽带之分,当然,从技术难度上讲,窄带技术和宽带技术都比传统技术难,广播是基于传统技术的。         现代数字技术下,窄带信道和扩频宽带信道是主流,但宽窄在这里仍是相对的。         变容管不分什么宽带、窄带,更无“专用”一说,信道带宽主要由电路结构形式决定。

网友:
    频率调制分为宽带调频(WBFM)与窄带调频(NBFM),根据调制后载波瞬时相位偏移的大小区别的。

网友:
    2楼已经说的很详细了,无线电技术的早期,并无窄带宽带之分,逐渐的出现了比主流无线电信道带宽更窄和更宽的技术,于是才有了窄带、宽带之分。

网友:
    宽带调频主要用于早期的图像传输,如卫星电视。窄带主要用于语音和低速率数据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