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坏了!!!输出端串联的电阻烧坏了,呜呜呜

楼主(2021-01-13):
想要灯泡工作在额定电压以下,所以根据计算选择30欧的电阻串联,但是电阻烧坏,在实物上也是这种状态

电阻的功率 P=(12-5.45)*0.218≈1.43W 功率过大

尝试过的方法:把Vdd改成5v就可以不要电阻
请问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很简单啊,或大功率电阻或者用3个10欧姆电阻

网友A:
    电阻串联和并联都可以增加电阻的总功率,假设三个100Ω并联或者三个10Ω电阻串联就可以了,或其他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串联和并联都可以增加电阻的总功率,假设三个100Ω并联或者三个10Ω电阻串联就可以了,或其他组合。

    是的,电阻串联和并联可以增加电阻的总功率。

网友B:
    就为点个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为点个灯??

哈哈,好像还真是的

网友C:
    1.43W消耗在电阻上。1206 1/4W,你这得多少电阻并串分流。完全搞不懂这个电路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3W消耗在电阻上。1206 1/4W,你这得多少电阻并串分流。完全搞不懂这个电路有什么意义。

    我也这样觉得,就为了个灯泡嘛?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考虑做反馈,这样串联的采样电阻就可以使用较小阻值,从而降低功耗。

网友:
    2512封装的电阻是1W ,用两个68Ω的电阻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考虑做反馈,这样串联的采样电阻就可以使用较小阻值,从而降低功耗。

    是的,做一个反馈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
    上2个灯串联就好了,不就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