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等长问题求解

楼主(2021-01-13):
各位大神,帮忙看下如何将圈起来的2对差分单独做对内等长,现在是好几段分开了,注意不是X-NET哦

网友:
    多节点建议到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中创建PinPair做等长。

网友:
    新建pin pair,选信号的始端和末端,然后再做等长或者建xnet

网友:
    先pin pair吧

网友:
    pin pair,和XNET

网友:
    Create matching group in 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

网友:
    1、Daily work  ( 今天做了什么,有何收效?);
    2、Support need (碰到什么问题,需要公司或者主管提供什么支持配合?);
    3、Action (接下来明天打算做什么,怎么做?)

网友:
    方法很多,楼上说了几种,我再说一种,pin pair后挑选这两个信号建个match group,再设置等长即可;类似于DDR地址线分段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