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新人求教,HFSS怎么关掉参数扫描?

楼主(2021-01-14):
    新人求教大神,HFSS仿真天线,做参数扫描 变量a, 取得一个最优值后,已经把参数扫描删除掉了。把变量a改为最优值,再做一次analyze,查看结果怎么还出现很多条曲线?请问怎么彻底地关掉参数扫描?或者再做另一个变量b的扫描时,变量a的范围又被算进去了,导致出现很多的组合值,有没有大神指教一下,怎么彻底地关掉参数扫描?感谢!

网友:
    你是只想要一个出现了很多吗?在report里可以选择你所要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