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共模电感,已知共模阻抗和差模阻抗,怎么反推插损?

楼主(2021-01-14):
请教各位大神;

有一款共模电感,datasheet上已知各频段共模阻抗和差模阻抗,怎么反推出共模插损和差模插损?

网友:
    没有公式吗

网友A:
    要看使用电路中的差模和共模阻抗, 相当于在环路中穿了新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使用电路中的差模和共模阻抗, 相当于在环路中穿了新的阻抗

是的,理论就是这样。  但是我计算出来和实际不符合。想问下大神有没有相关资料。

楼主:
    有大神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