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信号的回流路径就远了,具体应用时应如何选择合适的方法?

楼主(2021-01-14):
在涉及模拟数字混合系统的时候,有人建议电层分割,地平面采取整片敷铜,也有人建议电地层都分割,不同的地在电源源端点接,但是这样对信号的回流路径就远了,具体应用时应如何选择合适的方法?% I/ Q7 v! }# T8 q- Z

网友:
    如果你有高频20MHz信号线,并且长度和数量都比较多,那么需要至少两层给这个模拟高频信号

网友:
    一层信号线、一层大面积地,并且信号线层需要打足够的过孔到地

网友:
    地平面把模拟信号和其他数字信号进行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