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帮我看看 在电路板中这种情况是不是有更好的布局?

楼主(2021-01-14):
在电路板中,信号输入插件在PCB最左边沿,mcu在靠右边,那么在布局时是把稳压电源芯片放置在靠近接插件(电源IC输出5V经过一段比较长的路径才到达MCU),还是把电源IC放置到中间偏右(电源IC的输出5V的线到达MCU就比较短,但输入电源线就经过比较长一段PCB板)?或是有更好的布局?7 ]1 H6 C) q. w  ]

网友:
    首先你的所谓信号输入插件是否是模拟器件

网友:
    模拟部分和你的MCU是否是一个电源,在高精度电路的设计中,建议把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的电源分开

网友:
    对数字部分的供电需要考虑到尽量减小对模拟电路部分的影响

网友:
    如果是是模拟器件,建议你的电源布局应尽量不影响到模拟部分的信号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