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10G网络布线方案有多少种?

楼主(2021-01-14):
10G网络布线方案有多少种?

网友:
    在10G网络组建中,我们会面临一个选择,那就是选择光纤布线还是铜缆布线,光纤布线系统又分为多模光纤布线系统和单模光纤布线系统

网友:
    10G多模光纤布线系统需要使用10G SFP+ 多模光模块、10G AOC有源光缆、多模OM3光纤跳线、配线箱等

网友:
    10G单模光纤布线系统需要使用10G SFP+ 单模光模块、单模OS2光纤跳线、配线箱

网友:
    光纤布线和铜缆布线都可以作为10G网络组建的综合布线方案,在光纤和铜缆长度相同的情况下,光纤的价格是铜缆的5-6倍,所以光纤布线的总成本会比铜缆布线高出许多,但光纤所具备的长距离、高速率传输等特性却是铜缆无法匹敌的。所以通常情况下,在需要超大带宽和远距离传输时(如工业以太网布线),可以选择光纤布线;在短距离和传输速率低的情况下(如大楼内或企业办公室内),选择铜线更为合适,当然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