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光纤模块是单模还是多模?

楼主(2021-01-14):
如何区分光纤模块是单模还是多模?

网友:
    可以看光纤模块的波长参数,一般光纤模块的波长为850nm,则该光纤模块为多模光纤模块。单模光纤模块的波长一般为1310nm、1330nm、1490nm、1550nm等,另外CWDM彩光模块和DWDM彩光模块均为单模光纤模块

网友:
    看光纤模块的传输距离,多模光纤模块的传输距离一般2km以下,其需要搭配多模光纤跳线使用。单模光纤模块的传输距离一般在2km以上,千兆单模光纤模块最远能传至160km,万兆单模光纤模块最远能传至100km。

网友:
    可以看光纤模块的光器件类型,多模光纤模块的光****件为VCSEL,而单模光纤模块的光****件为DFB、EML、FP等